交流伺服产生的干扰太大 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07-12-19):
用一套国产的伺服,只要一伺服ON 就会对周边的设备产生很大的干扰.
甚至能影响到边上一台直流稳压电源的读数(实际的输出电压值没变,用万用表测的)
而我交流伺服所用的开关电源是由另一个电源模块提供的 与这个稳压电源没关系.

同时对我使用的运动控制卡的输入信号也产生了一定的干扰,但只要把这台伺服变为伺服OFF状态
就一切恢复正常了.

网友A:
1. 驱动器要良好接地
2. 驱动器电源进线加线路滤波器

网友B:
除了上面的,再
试试那种动力线带屏蔽层的的,跟编码器一样也2头接地.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西门子WS720,对旁边的PLCS5干扰,现在还没有解决,不知有什么高招,以前都没有。地线也检查了,没有滤波,上次一加滤波就把一电源烧了,现在也不敢加了。

网友D:
"上次一加滤波就把一电源烧了"
这个,有点诡异了.

楼主啊,国产的伺服,能不能请厂家协助解决呢?

网友E:
http://www.dothink.com.cn/ProductShow.asp?ArticleID=113
这个可以解决

网友F:
楼主,按1、2楼说的做就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