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12-19):
MT506TV4CN与力扬PLC Ex2n32MT通讯时,显示:Always  responsed  error....Delay
各位大虾,问题在哪?

网友A:
没有通信成功。检查线通信协议等。

网友B:
参数设置对了么,还有使用的地址有没有超出范围,使用什么协议,Modbus么?

网友C:
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D(2009-08-11):
楼主:搞定了没有,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报警,劳指点。

网友E:
济南创捷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plc、触摸屏电话0531-86972485/13645311690栾女士

网友F(2009-09-14):
北京希林电子,触摸屏,变频器,电路板等维修。

联系:李小姐,15810477291,http://www.xilin.cc

网友G:
一般是连线问题 或者参数设置问题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H(2010-09-16):
MT500系列屏通讯口坏,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I:
看看数据线或程序中PLC设置是否错误,参照相关手册一。

网友J:
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有通讯线也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