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OM4对AC800M刷新固件

楼主(2007-12-19):
按CONNECT,然后再按控制器上的int按钮,软件检测到后,Fimware Version下拉菜单可选

按upgrade,软件开始刷新,这个是第一阶段,进度条满后,进入第二阶段

开始刷新flash,等待一会而后开始刷新erasing programe addr:XXXXX,这样要走完2次进度条

升级成功,提示按reset按钮重新启动控制器

环境
软件环境:ABB 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onal 3.12/18
硬件环境:ABB AC800M PM864

网友A:
你的的确是成功了. 我的版本是VERSION5.0.0/0,(BUILD 5.0.11.61 ) SYSTEM VERSION 5.0.   最终用户只能下载到99%,我也只能下载到99%,ABB的一个技术支持也是下载到99%,ABB实验室的其他人就说用以太网下载,串口不能下的原因不说,我们三方不仅仅下载一次,都是实验几次,几个人都不能通过串口下载固件,还是你牛啊!

楼主:
靠,你们是最新版本的PPA啊
偶们还在用4.1的PPA
这个偶没用过,不清楚了
你可以发个电子有见问问weifeng.cao
他是新加坡的Supportline的,应该能给你解答一下,呵呵

网友A:
北京和weifeng.cao同姓的(名字我不说了,搞ABB DCS几乎都知道)说是电脑主板原因,一个技术支持用5.0SP1也不能用串口更新固件.

楼主:
可惜我就不认识,我们的项目是新加坡做的

楼主:
我知道的,前段时间qiaopeng也跟我提起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