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IP地址忘了怎么办

楼主(2007-12-19):
  一台PLC一直没用,突然想用下,可是IP地址忘了。与计算机同网段里一直搜索不到;PLC又没有复位功能,请教各位大侠。
有什么办法可以PING出来啊?

网友A:
既然您忘记了IP,那如何确定与您的计算机同网段呢?

楼主:
对啊,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搜索不同网段的IP。而且是不知道哪个网段,,所以郁闷

网友A:
模块上没有IP地址或者MAC地址吗?

网友B:
清除PLC数据(拿掉电池短接),使用原始IP,或用别的连接重新下.或软件搜索所有网段的IP.

楼主:
  哪位大侠有搜索所有网段IP的软件,给兄弟一份. 谢谢
  兄弟邮箱nicklu2@sohu.com

网友C(2022-05-06):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有搜索所有网段IP的软件,给兄弟一份. 谢谢  兄弟邮箱nicklu2@sohu.com...



子网掩码改一下就行。255.255.255.0表示同一网段,255.255.0.0就可以了

网友D:
有些PLC可以通过内存卡对PLC进行恢复出厂设置,你是啥PLC?还有就是松下有个专门搜搜网段的软件,是啥我记不得了,就是只要是你网线联通的局域网内的所有IP都可以给你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