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TIME对应WINCC的哪个数据类型的啊?

楼主(2007-12-19):
300plc上的地址MW10,类型为S5TIME的
在WINCC的变量连接要选用哪个类型 的啊。

网友A:
没有对应类型,只能通过选择S5TimeToBCD选项来选择,但是这样的转换会很不方面,因为这样的转换用户使用的时间单位为ms,因此一般都是选择在PLC中填写时基,而上位机只需要进行无符号整型数据的处理即可。

网友B:
1、从上位机写整型数INT或实数REAL到PLC,首先该数值需包含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值,在写入PLC的数据存储区后,利用ITD(Integer to Double Integer)或RND(Real to Double Integer with Rounding Off)将该值转换为双整形,然后将该值写到类型为TIME的变量里,在程序中调用FC40,将TIME转换成S5TIME即可。

2、WinCC作为上位软件,写32位带符号浮点数到PLC中定义为TIME的变量,然后在程序中调用FC40,将TIME转换成S5TIME即可。

网友C:
印象中无符号双整应该可以!我好像做过的,时间很长了!当时使用了FB41作PID,要在上位设置PID参数。

网友C:
错了!PID是time型的,不是S5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