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步进电机相序?

楼主(2007-12-19):
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步进电机相序的方法,最好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办法

最多只能找到出头

网友B:
要是两相的就比较好判断,五相的还真不知道。

两相的可以将任意两条线连在一起,去拧电机轴,如果有励磁那这两条就是一组

网友C(2008-02-02):
不好办段

楼主(2008-03-11):
两相的可以将任意两条线连在一起,去拧电机轴,如果有励磁那这两条就是一组

楼主:
 请问STL指令怎么样写入!是不是只能在SFC里写入,还是在梯形图?怎么写请各位大虾详细告诉我!谢谢........

网友D(2011-03-13):
都可以写入哈,只是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