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屏水流动画如何实现

楼主(2007-12-19):
我想通达台达的人机来实现水流在管网里动态流动的效果及水泵的运转?请问如何实现。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可以通过状态图切换来实现,还有,台达ftp网站上也有。
ftp.delta.com.cn
user:20024
password:down24

网友C:
可以啊 但是你得配合PLC才能实现

网友D:
建立状态图,粘贴图片,设置属性,读取地址即可。

网友E:
动画使用宏指令来也可以完成的

网友F(2008-05-24):
使用状态图,对应内部地址或plc地址,建立几个状态,然后改变地址对应的数据就能实现了

网友D:
管道流水很简单,软件里有管道图控件。建立管道设置属性,选择流水标识颜色。例如读取地址$100,当$100=1时水向左流动,$100=2水向右流,$100=0停止流水。有很多东西要多实,我有几个实例,有兴趣可以发给你。QQ360833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