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九针串口插头脚位如何定义

楼主(2007-12-19):
如题,如果我们把插针/孔对着自己,5针在上面,脚位标准是如何定义的?
如果是25针插针/孔对着自己,25针在上面,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A:
一般都有号码的.

网友B:
是啊,都是标准的产品,仔细看看上面,都标有号码

网友C:
公母头都有号码标着呢,别管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