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rs编程问题

楼主(2007-12-19):
问各位一个问题:GPRS编程需要VB,VC之类的编程基础么?
我有厂家的DTU模块,如果直接使用厂家给的编程软件开发就可以的么?
或者说应该有什么局限性?

网友A:
需要点基础的.一般用厂家给的DEMO和动态库就可以做好.局限性就是你只能用这个厂家的DTU了.
一般我们推荐客户自己编写SOCKET接口,就可以兼容所有厂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