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

楼主(2007-12-19):
有没接过点动按钮控制报警复位又自动接入电路再等待下一次报警的.(不用|PLC).只用继电器控制的.请指教

网友A:
是否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如果可以的话那时比较简单的。如果只是用继电器 ,那就比较难

楼主:
谢楼上的指教.时间继电器可以用,但最好不用(因为你不知道故障什么时候可以消除),帮想想有没好的电路.

网友B:
很简单的了,冲击继电器就是干这个的吗

楼主:
能说下哪个厂家了,什么型号?以前我没用过这功能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