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流互感器电流方向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7-12-19):
一般情况下,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从L1进那么二次侧是从K1流出.如果我加在一次侧的电流是从L2进,那么二次侧的电流是不是从K2流出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是的

网友B:
电流的方向是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直流电的电流方向不变化,而交流电的方向是变化的

网友C:
交流电不存在方向。

网友D:
是的,当一次侧电流方向改变时,二次侧也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