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是什么样的接法

楼主(2007-12-19):
我们厂里有几台力矩电机,也是用的三相电,但是还有几根线接在电机后面,不知道怎么回是,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测量用的

网友B:
看下力矩电机的说明就行了撒 应该有说明的 没有就去网上查一下 应该会有的

网友C:
是接散热风扇的接线端子.

网友D:
楼上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