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短路会烧毁电话吗

楼主(2007-12-19):
电路短路会烧毁电器,例如,电机,灯泡,接触器,继电器,等各种电子产品。但是电话线短路会烧毁电话吗?

网友A:
电话线有电压吧,短路会怎么样呢?

网友B:
当然不会,电话线路的运行环境恶劣,到处是风雪,要是短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电话分司不是忙坏了?

网友C:
电话线有电压好象是42V。

网友D:
   线路短路不会会烧毁电器,例如,电机,灯泡,接触器,继电器,等各种电子产品。

网友E:
要分清短路点在什么地方啊!
在电器的前面还是后面?还是电器本身?情况不一样的.

网友F:
 不会的
50V

网友G:
不会,交换机提供的是恒流电源.
一个交换机提供那么多用户,短路问题早在设计时考虑到了.

网友H:
 线路短路不会会烧毁电器

网友I:
电压是有的,但是电流很小

网友J:
肯定不会,平常会遇到。

网友K:
不会的,我们有时也会故意把电话线短接了。这时有电话打进会显示占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L:
理论上是不会的

网友M:
应该不会。
还是“金晨光”厉害,做过试验了。

网友N:
来电话时候是60V以上,你拿两只手把你自己家的电话两根线抓住,叫别人打你家的电话,你就知道电压有多少了。本人试过感觉很麻人哦。

网友O:
不会,短路的话,电话就占线了..............

楼主:
但是,为什么电话线的电压会电死人啊。我们这里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个人是站在铝合金梯子上去接电话线,有一个人在低下扶着梯子,这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梯子上的那个人用两个手去接电话线,这时候低下的那个人就触电了,等到送到医院已经没有救了。还望大家以后要小心作业。

网友P:
新人第二代: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20 18:55:00
但是,为什么电话线的电压会电死人啊。我们这里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个人是站在铝合金梯子上去接电话线,有一个人在低下扶着梯子,这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梯子上的那个人用两个手去接电话线,这时候低下的那个人就触电了,等到送到医院已经没有救了。还望大家以后要小心作业
肯定是别的线,不可能是电话线的

网友Q:
同意电工九断的意见,这种事情发生了还不去检查下哪个接电话线的接的是什么线,在想想,有的人对电压很敏感的,
同时我也同意mengyoutfl: 的说法,短路不会烧毁电器的,不信自己试试,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阿,谢谢各位大侠。还是请你们多多指点。

网友R:
振铃时电压高交流90V左右.电信设备有防短路装置.

网友S:
要是电话进线端短路,这样不仅不会烧毁电话,还对电话起保护作用,打雷都不烧电话的,呵呵!这原理与压敏电阻过压短路从而保护与它并联在一起的元件是一样的。

网友T:
不会,短路的话,电话就占线

网友U:
不会烧的,我不想接电话的时候就把电话线短接,呵呵很好用的

网友V(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W:
应该是不会。

网友X:
不是应该,是不会的.因为线路短路只对交换机有影响,而对电话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