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回路电气元件与电机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楼主(2007-12-19):
     一台WD-400电铲上的风泵电动机Y132S-4 5.5KW烧毁。对主回路上的各元件进行了检查,断路器HFB-150/3300状况良好(与其它交流电机共用),接触器CDC1-45已粘连,热继电器JR36-22 6.8~11A已有两相烧断。
    检查风泵,发现逆止阀关闭不好,设备上的风泵处于断续工作状态,气压自动开关GYD20-16/B控制。
    大家应该遇到不少这样的现象:当电动机烧毁,有时会伴有断路器,接触器触头粘连,热继电器部分烧断的情况。
    细说起来,电机烧毁的具体原因有时并不太好找,电气的,机械的,环境的以及选型方面等等原因。
    具体到上面谈及的现象:
    1 究竟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引起电机过载而烧毁还是主回路电气元件有问题而烧毁的电动机?
    2 在机械方面正常的情况下,也会有类似现象,做何解释?
    3 根据不同的情况,造成各部分损坏的依次顺序是什么?
    诚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是短路造成,因热继电器是过载保护元件,断路器是短路(太大起不到保护电机的作用)保护元件.配置不合理

网友B:
机器的问题在前,电路的故障在后

楼主: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12-19 20:21: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是短路造成,因热继电器是过载保护元件,断路器是短路(太大起不到保护电机的作用)保护元件.配置不合理
--------------------------------------------------------------------------------------------
    感谢毕工!当电动机定子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一般情况下断路器会因过流而脱扣,接触器也有可能粘连而表现出缺相现象,热继电器可能会断相......
    毕工的分析:短路造成热继电器烧坏.此时断路器因配置不合理而未动作.以前多次遇到过因为热继电器缺相而烧毁电机的情况,以至于后来干脆不用热继了,总觉得不怎么可靠.

楼主:
下面引用由付旦在 2007-12-19 20:22:00 发表的内容:
  机器的问题在前,电路的故障在后
--------------------------------------------------------------------------------------------
    谢了!对于您说的这种情况,在电机过载时通常是这样的.
    以后应该加强对电动机过载保护装置的合理配置及调整.

网友C:
根据以上朋友的说明分析故障如下:

首先,电动机定子绕组相间或者匝间短路,线电流剧增

其次,断路器过流脱扣值过大,所以没有跳闸

再次,热保护响应慢,来不及断开控制触点从而去断接触器,大电流继续保持

第四,很快时间内,热保护主电路烧断一相或者两相

第五,接触器触点电流过大,造成粘连

网友D:
正常情况下,无论机械故障引起电机不能正常运行还是电机本身有故障,电气回路的断路器和热继电器都应该能切断电气主回路.从而保护电机不被烧毁.
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电气元器件质量问题和保护整定值调整有误.当负荷端出现过载.短路.缺相等故障时,保护回路不能动作.从而烧毁电气设备.
当然也有电气主回路有故障而烧毁电机的或者使电机不能正常运转的.比如主回路缺相.接触不实等.
总之,作为电工谁也不敢保证不烧电机.可选择好的电器元件和根据负荷实际的大小来调整好整定值.可以减少损失.

网友E:
机械故障、电器故障、电源故障------两相运转------过电流-----电机烧毁-------短路----损坏在电路上各种元器件。归纳主要原因过电流。

楼主:
    谢谢电工九段及LMHT两位师傅的精彩回复,分析得到位!
    学习中......

网友F:
断路器HFB-150/3300状况良好(与其它交流电机共用),几台电机共用一个断路器?建议分开单独控制.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品黄山在 2007-12-21 13:44:00 发表的内容:
  断路器HFB-150/3300状况良好(与其它交流电机共用),几台电机共用一个断路器?建议分开单独控制.
--------------------------------------------------------------------------------------------
    应该是分别控制,可设备最初的设计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关负责两台11KW空气滤清机电机,一台5.5KW空压机电机,四台1.5KW直流电机散热风机电机.

网友G:
同意付旦的说法, 机器的问题在前,电路的故障在后!

以前多次遇到过因为热继电器缺相而烧毁电机的情况,以至于后来干脆不用热继了,总觉得不怎么可靠.
电机启动电路中,热继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现在有电机综合保护器,用得很少,不知可靠性如何。电机缺相运行时,热继应保护,是设定值过大还是热继本身品质有问题,热继用过正泰和施奈德的,感觉都还不错。

网友H:
无论咋说我们都是做电的,电机过载保护与电机 大小是根据机械要求来配的取2倍或3倍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