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到底有几种接法

楼主(2007-12-19):
请大家帮忙查一下,因我厂两台隔离变压器都是380/220的可输出方式不同.
   第一组测的单相火线是220,零线是0,地线是0,
   其中测得零对地是0,用欧姆档测零对地是直接短路.
   第一组测的单相火线是110,零线是110,地线是0,
   其中测得零对地是110,用欧姆档测零对地不通.
  是不是第一组零线接地了啊!还是那一组有问题啊!!请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有谁知道啊!!

网友A:
两种都可以,主要和后面的负载有关。

网友B(2008-02-29):
第一组是次级单绕组,零线接地;第二组是次级双绕组,中心抽头接地。真正的隔离变压器要是绝缘良好,次级无论哪一根线对地都是量不出电压来的,否则就有单相触电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