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vm1-cpu21模块错误灯常亮,用笔记本通讯显示IO总线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2-19):
具体现象是再给伺服控制器接线,重新加电后出现上述错误,cpu的运行绿灯不亮,error红灯常亮,power绿灯是亮的。其他的模块错误灯也是常亮。用笔记本连接cpu后监测到错误日志是致命的I/O总线错误。非常困惑原因何在

网友A:
IO总线问题一般是IO模块配置设定上出了问题,比如特殊模块的节点号的设置是不是统一。连接通讯也可能出现问题。你应该重点检查一下IO模块设置和通讯设置。

楼主:
谢了,终端电阻接触虚了,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