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

楼主(2007-12-19):
急需软启动线路图望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A:
再简单不过了,比空气开关接线稍微复杂点,一进一出,再加一控制按钮就OK。

网友B:
主电路和接空气开关差不多,只是并了一个旁路接触器,控制线要看软启动器的牌子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