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电源怎么修

楼主(2007-12-19):
各位好啊!今天修到安川G5电源坏了!开关管QM5HL-24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呀!我用D1556  1500V5A的代替不行呀!它的工作原理那位大侠知道啊!请教啦!非常感谢呀!

网友A:
G5不使用PWM芯片,而是自振荡方式,要考虑管子的放大倍数,太小不容易起振。

网友B:
用2SD2579代。

网友C:
我有一个QM5HG-24的,MS不好代换的。

网友C:
达林顿管

网友D:
BU508我一直用,稳定性不错,只是不能有假货

网友E:
是啊,用BU508代就可以了

网友F:
BU508假的多
不太好
我用D2508AF
修很多,没问题

网友G(2008-04-13):
BU508我有,保证质量.绝无问题.13824348903甘工

网友H(2009-08-05):
我在修一个东元15KW的变频器,驱动板上有个D4和Q2坏了,还有个QM5HL-24坏了,前两个件是什么型号的怎么代换呀,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