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SJ61QBT11如何设置

楼主(2007-12-19):
各位老师:
       用A1SJ61QBT11做主站,如何设置,听说要用程序来编写通信的,请各位高人帮忙.
                                                                    谢谢大家

网友A(2009-11-18):
这个好像是从站模块吧,我只是用来作为从站使用,没做过主站。

网友B:
怎么还用老的A系列的,用Q系列的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