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不起动?

楼主(2007-12-19):
一台11KW 590+ 用键盘切换到本地控制,即完全用键盘来控制时,电机不起动,用万用表侧量电枢输出无电压,装置采用电枢电压反馈,请问:1、键盘控制时还需要端子配合吗?如给定。2、恢复出厂值后,如果用键盘控制需要设定哪些参数就应该起动,如果想用端子控制,刚需要设定参数?
请大家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后,你要用本地控制的话仍需要把电机的基本信息输到装置里,电枢电流,励磁电流,额定电压等电机的基本信息,电机不启动你看看接触器吸合没,如果接触器吸合,仍没启动的话,那就是D5,D6的接线有问题,查查线!!!(这里排除接触器没有故障)前提是参数设定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