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19):
我用六只固态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正常运行时我拉下空气开关,当我再次合上空气开关时发现再也合不上,测量已是换相的二只固态短路,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固态的控制电源和电机开关是不是一个啊?如果不是一个的话,有可能在你送电时把没掉电的固态给相间短路激穿了吧.

网友B(2008-03-21):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