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电压是直流24V 还是交流24V

楼主(2007-12-20):
最近在搞一德国UNION的老式镗床的电气,上面的电磁离合器不知是用什么电源。

网友A:
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我这里的电磁离合器是DC24V的,DLM5--63A.不过不是用在车床上的.

网友C:
告诉你.是直流的!要加个桥堆!

网友D:
一般电磁离合器多半是直流的,光加个桥堆是效果不好的,还要有滤波电容,有的电子式整流器带有滤波电容的就不要的。

网友E:
一般电磁离合器是直流的,加个桥堆另串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好像用交流的也能工作,不知有什么不同

网友F:
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G:
几乎都是直流.不需要限流电阻,电压提高些如36V也不会损坏.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下,是直流的,因为有续流二极管,不知不用续流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害?

网友D:
 因为电磁离合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大的电感,它能以磁场的形式储存电能,所以当它吸合的时候会储存电能,当不工作时候会释放电能加入续流二极管,可以消除断开线圈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干扰。

网友H:
一般来说如果不加的话,在电源断开时产生的反电动势电压很高会击穿整流部分的二极管,我以前就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I:
我见的大部分是直流的

网友J:
看一下线圈  直流一般会有支架,交流的就包张绝缘纸

网友J:
师傅们 不要直接说是直流的,我们要得是判断的方法,那位师傅知道?

网友K:
那师傅知道判断方法,我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