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MASTER-K120S的指令

楼主(2007-12-20):
我公司LG PLC 使用比较多,但是,经常出现一种异常,就是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PLC内的程序会无故丢失某段或某步,这样的事情我已经遇到N次了。
    现在我手上有1台120S的PLC,它中间丢失了“MODCOM 00001 D0010 D2000 M100”,但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指令表,MODCOM 的功能是什么?用什么功能代号可以输入到PLC内去,哦!我手上只有手挚编程器,不是电脑输入。现在急需生产。
    拜托哪位师傅帮忙指点指点,我的邮箱是:hy.tang@126.com

网友A:
公司没有笔记本电脑?
也是大事了
写到闪存试试

网友B:
你们公司是否有台式电脑???
用普通的电脑只要带串口或USB口也可以的
可以不用要笔记本电脑的.

网友C:
请你用电脑,也许就没有你说的现象,如还有其它古怪的现象,请来电我一定帮你解决.LG维修站  江  010-68945503

网友D(2009-07-19):
我也是在用LG的PLC有很多的指令在指令的手册中找不到,像一些发脉冲定位的指令

网友D:
像SPOSDST这样的指令有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了我的QQ164815383

网友E(2009-11-10):
MODCOM

在MK-120手册的通讯章节有详细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