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指针如何减

楼主(2007-12-20):
L  P#100.0
LAR1
L P#2.0
+AR1
L MW[AR1,P#0.0]
T MW20
我用上面的一段程序可以实现指针加2,假如我想让指针减2我改怎么做啊,没有-AR1指令啊,我现在确实需要指针减,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l p#100.0

(LAR1
TAR1
这两句可不要)

l p#2.0
-d       //需要保证不会被减成负数
lar1
l mw[ar1,p#0.0]
t mw20

网友B:
右移三位就是减一个字节

网友A:
右移几位是除2的几次方吧,真是奇怪了,怎么还成了减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liu xianghou在 2007-12-21 8:35:00 发表的内容:
  右移几位是除2的几次方吧,真是奇怪了,怎么还成了减了????????????????????
--------------------------------------------------------------------------------------------
因為右移3位就相當于除以8,而8位相當于1個字節,因此相當于減去1個字節。

网友A: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7-12-21 8:58:00 发表的内容:
    因為右移3位就相當于除以8,而8位相當于1個字節,因此相當于減去1個字節
--------------------------------------------------------------------------------------------
无语了!!
按你的逻辑写出来的是这样的吧?
L P#102.0
T MD100
SRD 3
T MD104

MD100和MD104相差多少?
而且除8和8位也不是一个概念吧,它们的权相差可不是一点

如果要是取相邻的三个字节值作为一个数也不是这样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