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凹版印刷机自动收放料预驱动

楼主(2007-12-20):
在凹版印刷机放料预驱动时,因为无法知道其料卷线速度也不知其直径,如何达到线速度同步的目的?用电位器如何自动检测其料卷直径?怎么工作的?

网友A:
我见过2种,1、使用超声波检测器,检测距离,间接得出相对直径。
2、使用角度编码器,纸卷直径的不同,相对于位置不的切刀粘纸系统翻转架翻转的位置也不同,进而间接得出直径。
具体的不懂。
为什么不找个生产厂家技术合作啊?

楼主:
兄弟,我也是刚进入这行,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很多作工控的并没有做过印刷机,所以对这种并不是很熟悉,当然,国内开发的这种机械也很多了

网友B:
深圳汇川技术的MD330,自带卷径计算,自带预驱动功能,完成以上要求,EASY,,,0755-29619910

楼主:
汇川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应用,我的理解,按常理,预驱动的卷轴应该从零速开始,带动电位器不断给控制器信号,然后达到与主机线速度同步时才给一个信号以后续动作完成,但资料上说电位器来自动检测其料卷直径,所以我糊涂了

楼主:
电机的转速知道,主机的线速度也知道,但这两个条件还不够,无法得出预速卷料的线速度,如果知道直径,那就知道预速卷料的线速度了

网友A:
深圳汇川技术的MD330,EASY??
没有检测元件给你信号,你怎么知道直径啊。那么“自带卷径计算,自带预驱动功能”有什么用啊。
人家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关于直径的信号

网友B:
哈哈,MD330 应用使用前级线速度作为参考,初始卷径得到马达速度N,再有马达速度N,前级线速,得到新的D,如此循环,递归,得到卷径

楼主:
有点不明白,呵呵,打电话给经销商也不懂,不知打汇川公司能不能给个说明?或者请ZZJ1382给个说明吧

网友B:
你在哪个地方?可以先打电话到0755-29799595,然后找就近的代表处

网友C:
可以先打电话到13528261001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放料(卷)预驱动啊。 放料的前级是什么啊。晕

网友D(2008-02-21):
中心收放卷的直径计算分两部分
1、运行中的直径计算。这个MD330能实现这个功能。
2、新料卷的直径计算。可以采用电位器或者绝对值型编码器检测翻转架的位置,然后根据一些三角关系来运算,这部分只是在换卷过程中进行运算。新料卷的直径要算准,预驱动的线速度才能与主机保持同步,当然,如果不想检测直径,又想得到比较准确的预驱动线速度,可以采用表面预驱动的方式,但是那个机械结构上就比较啰嗦了。

网友:
(放料的前级是什么啊)
我看是不是前一次线速度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