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和利时的请进

楼主(2007-12-20):
最近在学习HOLLYSYS编程,有个问题问一下大家,我现在没PLC主机,要调试,用仿真调试怎么用?望高人指点!有例子给我一个,谢谢!
shiyusi@bokee.com

网友A:
在线菜单选中仿真模式,然后点登录,F5运行,F7可将变量输入

网友B:
和利时的PLC软件离线仿真功能,在编写完程序保存,通过全部编译没有错误后,(注:如出现警告可以忽略,因为这不会影响整个程序的逻辑性,只是软件本身对各功能块进行检测时,有些功能块选项或输出端没有使用,用户没有填写时,编译时软件会出现警告提示)

当程序编写通过后,在上方菜单:在线→离线仿真(选择)→登陆→运行(F5)→强制值(F7)

如果需要进行离线仿真,还建议你可以看下软件中 视图 这个功能,类似于简单的组态软件,可以进行图形编译,显示开关量点变化,时间日期,设置数值等功能。
调试起来比较直观。

网友C(2008-06-25):
对某一个输入点强制覆值,按CTRL+F7

网友D(2009-08-03):
md6100-pc104-v1.0-a01是否贵公司的产品?可否发点资料到:tft123456@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E:
回复5楼:md6100-pc104-v1.0-a01非我公司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