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台组合问题

楼主(2007-12-20):
 ,想买一个二手滑台,店家说是电机的法兰是要自已做的,接是按不上去的。就是做一张过渡的板先把这张板按在滑台上,再把电机按在板上.那个过渡板是怎么做的啊,是什么作用呢?有组装过这种滑台的么?

网友A:
你这个滑台很像是上银的KK5005P250AF0你看下,他一般会配标准法兰了,一共有4种形式,只是不知你的是哪种形式,通用的一般是F0.这东西不好自己做,主要那滑块和滑道一般厂家做不了,要有能力生产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的厂家才成!如果有什么需要可联系我:QQ:9792146,MSN:xiaomingyi97@hotmail.com

网友B:
你只需要把电机法兰和滑台的端面配合尺寸注意一下,用一块过渡板打几个相应孔就可以了

网友C:
过渡板的意思是:
翻译

标准的滑台只能接一些标准的电机

如果要接非标的产品,就要自己做一个转接板或直接在端面上加工
在加上联轴器就搞定

有问题给电话
WWW.TELBRIDGE.COM

楼主:
千山你们公司也卖这种滑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