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系列伺服资料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台达A系列资料上12章有台达伺服编程实例,不过我怎么觉得有个地方出错了,
12-5页,有这样一个程序:S0常闭-S10常闭-S11常闭-S12常闭-S13常闭-M1334常闭--输出M5
在12-6页,又有这样一个程序:
〈S0〉-M50--输出原点复归
      |-第二行——M5常开——输出是置位M10
因为不知道怎么复制,就这样写上来了,请大家对书看一下。
我想问一下,这个〈S0〉后面M5常开是不是错了,还是自己搞不懂?

网友A:
经过测试,没有问题哦

楼主:
该程序是个步进程序。S0的常闭才能输出M5
而由该程序得知,S0置位时,M5是不可能输出的。因为S0常闭开路。
但12——6页S0——M5常开。这样M5常开怎么闭合。

网友B:
主要是你有明白M5的作用是什么,在这里M5的作用是保证在做X1回零,X4绝对坐标位移0,X5绝对坐标位移1000,X2JOG+,X3JOG-,时没有其他的运动正在进行,就是如果X1投入时一定不能有其他的步进指令在运行,至于"S0置位时,M5是不可能输出的。因为S0常闭开路。
但12——6页S0——M5常开。这样M5常开怎么闭合。"在S0置位的瞬间M5仍然导通,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时M5才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