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和利时DCS

楼主(2007-12-20):
我厂用的是和利时MACSV系统,在一次与电机班配合过程中,烧坏了一个148A模块,和131A底坐,148A模块好用,但131A底坐在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能换吗?
我知道模块间都是一个连一个用四针插孔通讯的,拆下一个后面的都通讯不上,但131A底坐上不是有为模块通讯用的接线吗,能不能,用这四个接线与隔一个底坐进行联接后,拆除中间坏的那个131A底坐。

网友A:
目前还没有拆,你怎么确定底座肯定坏了?如果肯定坏了,那么链路已经断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换呢?

网友A:
底座内部你可以拆开看一下,基本是很简单的线路,没有其他元器件,所以排查时不到完不得已不要怀疑底座损坏!除非明显大面积焦糊状,呵呵

网友B:
把你认为烧坏的FM148模块换到别处试一下,若没坏,就是底座坏了,不用连接上下两个模块,先把坏底座上的信号线接到另一个好的底座上,然后直接拆下换上即可!暂时的通讯中断不影响的,只要在此期间电脑不操作,调节阀、开关等保持原位,放心换就是了。

网友B:
底座坏不一定通讯中断的,很多情况是某个通道连接的印刷线路烧断,卸下来用电线自己焊接上即可,并且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C:
将底座相邻的两个底座短接起来进行更换

网友D(2008-01-26):
还有一个办法,将损坏底座的上一个底座和下一个底座的37、38连接,再拆去损坏底座就不会导致DP总线中断。

网友E:
如果真是底座坏了,更换就要断开后面的模块。因为后面早就连不上了。

网友F(2008-03-09):
还有一个办法,将损坏底座的上一个底座和下一个底座的37、38连接,再拆去损坏底座就不会导致DP总线中断,
此办法可行,我问过和利时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