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7-12-20):
                     请问我该选用多大的变压器及滤波电容?
   我是控制一台DC24V/90W的水泵,先选用了300VA的变压器,它变压后通过桥式整流出DC24V,我未加滤波电容直接接了水泵,结果约一小时变压器烧毁;后来我换了500VA的变压器,也未加滤波,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水泵不吸水了.我想是不是该加滤波电容?
   请问我该选用多大的变压器及滤波电容?望不吝赐教!

网友:
DC24V/90W这么小的功率直接用100~150W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啊~~

网友A:
给直流水泵供电无须滤波。

楼主:
我用了24V/8A的直流电源,运行一段时间就保护,无输出,所以才想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