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电流怎样计算

楼主(2007-12-20):
铜排电流是怎样计算的?我需要300A电流,选择什么铜排规格?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
还是按照平方来算的~跟线径是一样的~

网友A:
选择25×3的就行,我是查表得到的。

网友B:
有哪位提供一下铜排的载流量表。

网友B:
我这里有铝排的:
注:载流量系按最高允许温度+70℃、基准环境温度+25℃。铜母线长期允许载流量,为同等条件下同截面积的铝母线的长期允许载流量的1.3倍。

网友: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2730

工控有资料下

网友C:
铜排的载流量一般比同规格的铜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要高一点,每平方约4-5安培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
查表。我记得曾看过一本书,上面有。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E:
铜排的载流量一般比同规格的铜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要高一点,每平方约4-5安培  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