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滚筒滚过长度的测量显示(求助)

楼主(2007-12-20):
一个滚筒,想要测量它滚过的距离。我只知道用接近开关,装再 滚筒的轴侧 可以测量它滚过的圈数,接近开关再和PLC连接,PLC再和计数器通讯,显示它实际走过的长度。这个项目谁做过啊,求助!

网友A:
不用PLC,直接用接近开关连计数器就好了呀,精度要求高可以用编码器

网友B:
用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C:
这样的情况,就用编码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