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LVDT供需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7-12-20):
公司需要自带总线式通讯的高精度LVDT传感器。但是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哪位帮个忙。介绍个???

网友A:
可以考虑改用磁致伸缩传感器。

北京康宇公司 邓工

网友B:
数字信号输出的,13410568550侯生

网友C:
要求?zxldzf@sina.com.cn

网友:
测量位移,精度0.1mm 范围长度75mm~对象是非镜面反光弧形板,当然,除了LVDT,其他的也可以

网友A:
推荐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除了比LVDT贵,别的都比LVDT好。

http://www.kysensor.com

网友:
诶~~~~~没有办法就只有这样了三~~~

网友D:
你的总线是哪种的?我这里有Profibus,CANopen,Devicenet等的总线借口的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wkan2000@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