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0.75度的步距角 还能细分吗?

楼主(2007-12-20):
步进电机的0.75度的步距角 还能细分吗?

本人刚开始接触步进电机。还望指点

网友A:
0.75度的步距角?能明确是几相电机,转子为多少齿吗?

网友B:
可以买个细分盒~

网友C:
五相的步进电机是0.72度的,三相的是1.2度的,可带细分.介意您用三相的,三相的性价比高.

网友D:
"可以买个细分盒~"
没看懂。

能不能细分,看驱动器是否支持,不过,0.75度还是挺粗的,应该能找到可以分得更细的驱动器。

网友E:
没有问题

250的细分都比较常见了

网友:
可以256细分,只是有个问题,步进电机本身的步矩角才是真正精度的保证。细分后的稳定性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D:
"细分后的稳定性是无法保证的。"
看你要稳定到什么程度,用的什么驱动器。至少6410在驱动两相电机时,稳定性基本只受磁滞影响。

网友:
刘兄说的和我说的是不一样的方向。刘兄的意思我可以理解,只是我想的是,假如8细分后,让电机每转一圈就停止保持。怎么保证电机在每转一圈后绝对会在这个细分点的位置。而不是稍微便宜哪怕一点点?

网友:
当然,一般来说,对于电机的精度,其实选择不同的传动丝杆,细分是可以克服的~

网友D:
"刘兄说的和我说的是不一样的方向。刘兄的意思我可以理解,只是我想的是,假如8细分后,让电机每转一圈就停止保持。怎么保证电机在每转一圈后绝对会在这个细分点的位置。而不是稍微便宜哪怕一点点?"
如果你的检测精度足够高,即使不细分,一样会发现由于电磁体的磁滞回线而造成位置变化。如过你选的驱动器足够好,即使是250细分,位置的变化也不会比这个磁滞的误差大多少。

网友:
收到,理解~~

所以综合来说就这个问题有两个误差,1个是由细分导致的位置误差,2个是由磁滞导致的误差,像楼主的问题,
首先要选择好的精度高的细分驱动器,保证每个细分位置点的稳定性。
其次尽量选购足够功率的电机,保证保持转矩在每个细分点能较好的保持住不至于细微的晃动,
再其次在满足精度的要求下,尽量不要太过细分,以避免磁滞误差和细分位置误差相对细分角度造成的影响。
再其次在满足速度的情况下,尽量慢点或者尽量用比较合理的加减速曲线,使得电机在旋转的每个脉冲在经过每个细分点时的位置效果准确。

这样我想针对细分驱动,应该是正确的了吧?

网友F(2009-09-10):
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问题一  驱动器细分是什么原理?它细分后电机的步距角也会跟着细分吗?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的,那么驱动器设置了64细分,电机的步距角是不是变成了1.8/64=0.02815度? 如果是这样,控制精度就可以提高了.

问题二  电机加速启动(或减速停止)程序是怎么实现的,程序与用户给出的"加速时间"和"最高速度"有什么函数关系?我现在的方法是先用EXCEL总结出脉宽的变化规律,然后跟据此规律写程序,这种方法比较麻烦.我想知道加速启动(或减速停止)标准的程序实现方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G:
看驱动器的,驱动器细分了,电机的步距就不用管的

网友H:
细分主要是由驱动器来实现的,是可以实现的

上面的细分可以作到512也就是理论上每个脉冲的角度为0.72/512=0.0014

网友I(2011-10-11):
 各位大哥 这行业可以拿多高的薪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