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工业遥控器故障

楼主(2007-12-20):
一台台湾禹鼎用于行车遥控的工业遥控器,现在按遥控盒上的任何按键接收盒都没有输出,查遥控盒无故障,接收盒驱动回路也无问题,不知哪位高手曾处理过此类故障,望指点,谢谢!

网友A:
找厂家换吧,禹鼎一般是不维修的,如果想要更换,可以找我13770699854,郭

楼主:
难道没有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

网友B:
你怎么知道遥控器是好的那?

网友A:
如果你有晶振,建议你换个试下

网友C(2008-12-14):
你又没有说明是那一种型号的遥控器,怎么回答你?你那遥控器带不带蘑菇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