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发个问题 谁可以解答!

楼主(2007-12-20):
这问题很简单,但是本人会在以后的加上限制,以增加问题的难度!估计到最后可以回答的人不多!

现场35芯电缆,要求分别将每根线找出来 与DCS控制室的的控制点连接

1)可以使用任何设备和工具(^_^,以后的限制会多,以增加问题的难度)

网友A:
采用黄金分割法筛选。

网友:
航空接插件~焊一头时,另一头就固定了

网友B:
有意思!
先回答:看颜色,结合万用表分别.

网友C:
线缆上面有编号的

如果线缆还没被破开,
那么最外面一根就是一号线,
按顺序走就是了

楼主:
线缆上面有编号的,这是常规的处理办法!
本人绝对赞成!
哈哈!
晕!怎么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回答!

对于最外面一根就是一号线,本人不明白

限制出来了!没有测量工具(包括万用表以及摇表等)还有没有编号,同色!可以使用其他的工具

哈哈 估计要难很多人了,还有限制的,下次说!

网友C:
如果线缆还没被破开,
那么最外面一根就是一号线,
按顺序走就是了

网友C:
如果是正规厂家的出电缆,那么我说的方法就是终极大法而了
而且不需要任何工具

有经验的电工都知道,当然我是老电工教我的

PS:貌似没有35芯规格的电缆,只有37芯。。。

楼主:
35芯规格的电缆确实不是常规的,哈哈!

如果你要的话也有!

我说的电缆为35芯是同色,无编号,不是问你的电缆知识而已!而是仪表的实际处理能力!

如果线缆还没被破开,
那么最外面一根就是一号线,
按顺序走就是了

这不是处理的办法!其他的人可以测试下!

网友D:
在没有测量工具的条件下.利用220V电源和一只灯泡,方法是任意选其中一根作为公用线,逐根判定.此方法比较原始,但是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再次限制;
1)35芯同色,无编号
2)不得使用危险或者可能导致危险的方案
3)使用原件必须为控制室常用的原件
4)无测量工具
5)无灯泡或者日光灯
6)必须最小组合完成
7)电缆的两头不能在同一地点
8)不得使用DCS卡件
9)无测量工具

限制有9种有余,看谁可以坚持到最后

网友E:
用感应试电笔,这个可是很常用的哦
可以用用信号测试,安全嘛
我就想到这俩..呵呵..多多指教

楼主:
无测量工具!哈哈!

网友F:
使用手電筒燈泡加兩節干電池就可以了,沒有危險!

网友G:
打电话问厂家。。。..

网友D:
先假定两根线接DCS的电流输入卡,另一端直接接入现场变送器(输出4~20mA标准信号的),观察变送器输出电流表,显示4mA时就可以断定是你要找的线.

网友H:
拉一头,另一头就会动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修改部分限制!
哈哈,开始忘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