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加热器的计算总结

楼主(2007-12-20):
关于电加热器的计算总结
单相220V, 电流=功率*4.5
单相380V, 电流=功率*2.5

三相五线制电路中
1)标称220V电加热管的应用:
   只能接成星形,线电流=总功率*1.5,(星点接N线,防止故障扩大!)
   不能接成三角形,电流增大至170%,可能会烧掉电热管。
2)标称380V电加热管的应用:
   接成三角形,线电流=总功率*1.5,
   接成星形,线电流为角接时的三分之一
   接成星形,总功率为角接时的三分之一
关于电源变压器的选用
   一般用电总功率为变压器总功率的70%。

看到论坛里有好多讨论这方面的帖子,总结下,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顺祝大家圣诞快乐!

网友A:
单相220V, 电流=功率*4.5
单相380V, 电流=功率*2.5

网友B:
经验之谈

楼主:
谢谢九段,确实错了,昨天着急搞错啦!,有点晚!

网友C(2009-04-03):
请教:我想做一个油箱加热器,三相380伏供电,用三根电加热管加热,欲设每相吃50个电流,用角接或星接,请问每只电热管各做多少个千瓦的? 谢谢提供. 可联系我电话13235294611 陈

网友D(2013-11-30):
嗯,这种方法对于纯电阻电加热合适,对于像半导体加热器件就不合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