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电机又出来一个新系列MR-J3吗?那么这个与以前的那几个系列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7-12-20):
请教:三菱伺服电机又出来一个新系列MR-J3吗?那么这个与以前的那几个系列有什么区别呀?多谢大家指教 !!!

网友A:
不是很新了,出来有一年了吧!

无法是响应更快,功能更强了。反馈分辨率好像提高了一位。散热安装结构有本质变化,可并排紧挨着安装。

具体内容建议去三菱上海的网站看看。

网友B:
响应更快,功能更强了。反馈分辨率好像提高了一位。散热安装结构有本质变化,可并排紧挨着安装,确实那非常好。
但编码器线接口比以前难处理,焊错了就要重买一个,400多呢。而且接触好想没那么可靠了。
来自第一手资料。

网友A:
“焊错了就要重买一个,400多呢”———够黑!

网友B:
不贵啊,在北京只能买0。01㎡的房子。你不要成本的话,卖100个才能买到一平米的房,你说那个贵?中国黑还是日本黑?还是德国黑?

网友C:
"不贵啊,在北京只能买0。01㎡的房子。你不要成本的话,卖100个才能买到一平米的房"
这个价格的房子,北京当然有,不过,一般来说,一平米的房子,50个就差不多了,多半还有富裕。

焊错了就要买,什么结构?拆不下来吗?

网友B:
同理,浙商的鞋子在西班牙被焚烧了,对工人阶级而言这未尝不是件好事。我们的鞋实在太便宜了,我们的工人实在太血汗了。
试想,如果我们的工人工资如果与世界接轨了,我们的鞋子还会被烧吗?西班牙为什么没烧意大利的鞋?

接口如鞋。。。。。。。

楼主:
其实老三菱是很不错的电机,就是价格始终居高不下,E系列就是为了迎合中国的低端市场而出的,一分钱一分货,便宜了肯定就是有缺点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