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OV故障求救

楼主(2007-12-20):
我们单位的一台门机上的旋转机构的控制变频器采用的是安川变频器,近来老是报OV(直流母线过压)故障,以前一直很正常,我根椐说明书上的调试方法,加长了减速时间,在运转时是好了,可是踩刹车时(机械液压式)又报OV故障,我搞不清楚是什么一回事,请高手赐教。
在我的理解是:如果刹车时,电机停下了,而变频器还有输出,应报OC(过流)才对。
核对数据时,直流母线电压是710V多一点。

楼主:
变频器为G54045型的,还有一点不甚明白,说明书上说直流母线电压可达800V左右,为什么我这里710
V就报故障了。

网友A:
查一下制动电路,实际运行时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测一下,再查面板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有可能电压检测电路取样电阻有变值的,

网友:
恩
说不来
但是想知道答案
希望大家都进来帮他看看
关注中
呵呵
换根大的制动电阻试试看形不!!

楼主:
系统中接有制动单元,是与变频器配套的产品,制动单元工作(电压高时工作指示灯闪亮,同时输出端子上有电压显示),电阻经测量也正常。

楼主:
高手们啊,来帮我分析一下,帮帮我好不好?

楼主:
故障解决了,原来是由于这台变频的使用时间有点长,它的取样电路性能发生一些变化,使得所检测到的电压比实际值大20V左右,工作时经常会检出过电压(OV),解决方法是把制动单元的动作电压降低一档,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恭喜 谢谢 也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