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12-20):
我们厂的1400千瓦绕线高压机启动正常后,只要进相器一投上,电机内部就出现噪声!启动是用的水电阻.大家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进相器厂家来人后说进相器是好的!

网友A:
是否轴承间隙过大

网友B:
那看你是不是电机机械磨损了,因为你一加负载就会导致受力不一而发出燥音,个人认为

楼主:
电机的前轴承温度一直在60度左右!但是只要进相器一退相就没有噪声了!开了有1个多月了!也没什么重大问题!可是厂家说修一下要20多万!可毒!

网友C:
是什么样的噪声,厂家说是怎么回事,修什么就要20多万

楼主:
嗡嗡的声音!厂家说修转子!说有可能是里面的星点闭和装置有点故障!

网友D:
1、请检测前后电机电流的变化!
2、如果电流变大,你的进相器就不要用!
3、我认为是进相器工作不良造成的;

网友D:
星点闭和装置有点故障!没有进相器时也会有问题!

网友E(2013-01-26):
进相器故障,原因1控制板,原因2可控硅有部分参数相差较大,形成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