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亚控专业论坛

楼主(2007-12-20):
欢迎访问亚控专业论坛,http://kingview.icmcn-btbu.cn 亚控公司高级工程师为您回答所有问题。

网友A(2011-01-09):
各位同仁,小弟有一应用问题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

        我们在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中采用组态6.53作为监控软件平台,应用INTERNET网络和静态IP地址,通过GPRS通讯网络采集个点数据,数据采集点采用的是蓝迪的RTU7000O控制器。

监控软件PROJECT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现象1:数据不刷新,也不报警告和错误报警,经浏览事件TEXT文件,里面说明串口超过120秒无通讯,停止DTU设备,结果说有的设备都停止刷新了;一般运行2~3小时出现一次。

现象2:监控软件PROJECT运行1小时左右无任何报警直接退出了!!!

不知哪位老师遇到过相似的问题,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