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设备运行数据

楼主(2007-12-20):
我需要采集设备运行时间的数据,不知道采集设备的什么比较好,采集电机的频率怎么样那,还是什么可以准确得出设备工作的时间? 现在设备是一条分条机,启动的时候从0m/min到250m/min,一般工作15分钟可以把将近1200米的材料切完,但是公司要求监控设备的运行时间,我该采集什么量那 ?设备的PLC是施耐德的Modicon TSX Micro TSX3722101 TBX:3722DC,变频器也是施耐得的ATV71HU55N,但是用到现场总线,有模拟输入输出模块3PTSXAEZ414,3PTSXASZ401,但是口好像都被用了,如果采集这个量,用无纸记录仪如何?怎么实现那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公司要求,因为监控的数据简单,所以还不能花很多钱,最好用国产的东西,约便宜越好。

网友A:
搞一个启动信号的干接点出来
然后挂到无纸记录仪上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做启动信号干接点啊?我还没做过,能指点一下吗?我的想法是取变频器的频率或者是速度信号,如果是长时间维持一个频率运行,就是它正常的RUN TIME,我们正式启动前都会调机,所以会不停的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