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光电传感器信号弱怎么办?

楼主(2007-12-20):
我单位选购的色标光电传感器,有NPN和PNP输出,我需要的是NPN类型的,但是它的输出较弱,不能推动下级工作,有什么较简便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你是什么信号弱,是电压还是电流,多加几级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加放大电路绝对行

网友C:
NPN与PNP型感应器如何串联,它们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开关量用继电器中转,模拟量用型号隔离模块

网友D:
光电传感器好象没有信号弱的问题,如果是电压低,可以用继电器.
TO 无尽空虚:
为什么要把NPN和PNP的串联起来?

网友E(2008-01-31):
这哪是信号弱的问题啊!开关信号还有强弱吗?太无知!!!!

你把负载断开,看看信号还弱吗?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带负载能力不够。看看电子入门书,里面自有答案!!!

关于NPN和PNP如何串连,看看周公发过的帖子就行,在本网址直接搜索!

网友F:
估计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G:
一般中继需要的电流是毫安级的,传感器输出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H:
这个帖子好象发过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