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NPN,PNP如何转换?

楼主(2007-12-20):
我单位选购的色标光电传感器,有NPN和PNP输出,我需要的是NPN类型的,但是它的输出较弱,不能推动下级工作,但是,PNP信号则较强,有什么较简便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只跟电源极性有关。

网友:
加射极输出器.

网友A:
"但是它的输出较弱,不能推动下级工作"-----传感器只是用于信号控制的一种器件,不用推动什么负载,如果非要转换,那么可以用光藕试下。

楼主:
我单位选购的色标光电传感器,有NPN和PNP输出,我需要的是NPN类型的,但是它的输出较弱,不能推动下级工作.今天用光藕做了一个试验,已完成工作任务.给今后在类似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