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功率怎么判断?

楼主(2007-12-20):
四环电阻的阻值知道.但是它的功率怎么来区别?

网友A:
看个头大小.
一般都标在上面了.

楼主:
j电阻多少W的用看出来蚂?
看那里怎么看>?

网友B:
怎么测量?请在生产电阻厂家工作的朋友解答.

网友C:
1/8,1/4,1/2,1w,2w.常用的一看就知道。

楼主(2008-04-22):
我们没有看过的丛那里区分啊?

有什么跟据啊????????????/

网友D:
1/8,1/4,1/2,1w,2w,个头大小不一样,一看就知道。

网友E:
对:a工控学习关于

我们没有看过的丛那里区分啊?

有什么跟据啊????????????/

内容的回复:

按1楼说的就可以,看大小就行

网友F:
我一般情况下是看大小的

网友G:
小头小的功率小,电阻大的功率小,

网友H:
看体积,用多了自然会知道是多大功率的。而且购买的时候人家会告诉你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I:
1/8,1/4,1/2,1w,2w.常用的记一下。

网友J:
功率稍微大点的电阻(1W以上)不是都有著名吗

网友K:
看大小 ,个头大小不一样

网友L:
一般都是看体积就很明显了。大一点的电阻就会采用直标了。

网友M:
1/8,1/4,1/2,1w,2w.

网友N:
                  用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常用的就那么几个等级,其他你去买自然也会知道。

          我有在电子厂做过技术员,整盒(1/4W   10K个/盒)买的时候,盒上有标

网友O:
根据什么来判断实际需要多大的功率?

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P:
看大小就可以了,具体的我也不好描述.

网友Q:
常用的电阻可以通过看外形大小,一般有1/8,1/4,1/2,1,2W 等规格。

网友R(2009-03-04):
我也知道看大小,大家说清楚点,长度直径多少功率是多少

网友S:
炭质电阻1/8的比较常用。象一粒饭这样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