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突然失速

楼主(2007-12-20):
很奇怪,我们公司的分条机,有时候做分条产品的时候,跑1000米,跑到最后950多米的时候会突然象失去了信号一样,本来应该保持缓慢减速的,结果突然失速,就象思维中断一样,顿停个零点几秒,然后有恢复,导致我们直接1000米料的最后几十米混乱缠绕在一起,全部报废,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好奇怪,它有时后几天才发生一次,有时候一天发生几次,又完全没有规律。
PLC是施耐德的Modicon TSX Micro TSX3722101 TBX:3722DC,变频器也是施耐得的ATV71HU55N,但是用到现场总线。

网友A:
类似的情形我在用户那儿也听说过,也是施耐得的。不过估计应该是抗干扰措施没做好吧

楼主:
那怎么做抗干扰措施呢,很头痛啊,这样产生浪费也是问题啊。你可用户是哪里的啊,偶急死了

网友B:
马达转速减少,应该是编码器线路出现的干扰吧。你检查下编码器那面的线。。

网友C:
要么找制造商解决,要么找供应商/系统集成商索赔。

网友D:
如果没有类似经验的话,这个现象就着能在现场蹲收来找原因了。所以,波恩的办法是正解。

网友E:
请问是用modbus还是用canopen的现场总线。

楼主:
用canopen的现场总线,厂商叫我去把现场总线的螺丝扭紧一些

楼主(2008-06-01):
引用 网友A:
关于类似的情形我在用户那儿也听说过,也是施耐得的。不过估计应该是抗干扰措施没做好吧

请问,您的用户是哪个公司呢,怎么做好抗干扰措施呢,非常感谢,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大问题,却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F:
最后50米出现问题,会不会是程序上有漏洞,导致计数器溢出了?

网友G:
都半年了还没解决。。。。。。线路虚接可能性较大,先搞清控制方式,除总线回路外,还要看反馈信号线路、测速装置等。如果71用了转矩控制,也要检查减速、转矩控制相关参数

网友H:
信号线一定要用屏蔽双绞线,电源线与其它线路需按要求隔开一定距离。

网友I:
失速是PLC认为收到编码器计数信号比设定少,在PID作用下发指令控制变频器加速

停顿是PLC认为收到编码器计数信号比设定多,发指令控制变频器减速甚至停顿

程序上有漏洞可能性大,到95米后计数器混乱让PLC误读数据。

利用变频器速度不会突变的原理编个计数信号真实性甄别程序,一旦监视到反馈信号异常立即报警就可以找到原因。

楼主(2008-07-04):
是的,最初我们也认为设备厂家提供的程序除了漏洞,结果他重新编写程序以后,观察1个多月,暂时没有失速的问题,但是导致我们的整个张力参数产生变化,比方原来用1.5的参数现在要到3去了,而且不稳定,如果原来设定1.5,设备跑1000米,基本上跑到500米,张力稳定到2.0,剩下的长度基本保持2.0一直跑完,但是新程序除了需要增大初始张力,跑到500米后,张力气压表显示的示数一直不断增加,到最后,气压表跳动非常严重,所以我们都不敢用他的新程序,因为做出来的产品实在是不如原程序稳定.

头疼啊,都希望哪位工程师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给钱都行.现在那个厂家连程序的注释都不给我们,我们这边的几位同事要么就是熟悉三菱PLC要么就是AB的,也没人熟悉施耐德的,所以其他人都不愿意接手这个事情,我就一只小虾米,可把我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