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

楼主(2007-12-20):
请问各位大哥,三菱伺服电机HF-KE23这种型号的要配什么样的驱动器啊?我不太懂,谢谢!

网友A:
HF-KE23 200W电机,搭配20A驱动器就可以 如果要通用脉冲串接口就用MR-E-20A驱动器,如果要模拟量输入接口就用MR-E-20AG

网友B:
看原厂的选型手册,原厂网站可以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