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炉煤气用什么流量计测量比较可靠,维护量少?

楼主(2007-12-20):
在对高炉的煤气流量进行测量时,使用什么样的流量计在高炉煤气测量时能够维护量较少,在测量时,故障率较低,平时在实际使用中有标准孔板和热式质量流量计,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特别是质量流量计,经常由于煤气中的灰尘使流量计的取样探头堵塞需在线拔出清洗,比较麻烦,不知哪位有好的流量计适用。

网友A:
GE的 GF超声波,是干气和焦炉气最好的选择,因为本身是专门针对这个工况设计的。FCI的热式用的也不少。
但是维护肯定少不了,清洗免不了。GF可能比FCI维护稍微好点,但是贵多了。你用的是不是就是FCI的?

网友B:
超声波计量误差较大,我建议选用涡街流量计,维护量少,无任何可动部件及导压孔易堵部件。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涡街流量计的厂家,对于高炉煤气、焦炉煤气等脏污介质的测量有一定的经验!若有兴趣,请致电:0510-87061267 赵先生

网友C:
其实任何一种流量计都有其弱点,如果流量比较恒定,我建议选用旋进旋涡流量计。

网友D:
我们也是钢铁企业,用的就是标准孔板和探头两种方式,基本上三月拔出来维护清理一次,维护量不算大吧

网友E:
本人建议用孔板配差压变送器测量.

网友F:
用弯管流量计吧,有很多在煤气和焦炉气应用的实例,传感器免维护,永不泄漏。0335-8078976张

楼主:
由于煤气管道一般管径都比较大,因此用弯管流量计时现场安装不方便

楼主:
如果用标准孔板,垂直安装和水平安装用什么取压方式好?

网友G:
何种取压方式都一样

网友H:
我还是支持用法兰取压方式,比较准.

网友I(2008-02-21):
可以考虑用阿牛巴流量计,在化肥行业我们有许多业绩.

网友J:
上面狠多 朋友闹笑话了。

主要是对这种工况不了解。粘稠的狠啊 什么流量计都会被糊死,带巴字的 最多2天就成铁棍了

楼主(2008-04-24):
煤气流量计的使用关键是如何克服煤气中的大量没有被除尘器过滤掉的灰尘,并且煤气的温度如果波动大的话,会在导压管端部产生冷凝水将导压管用灰糊死,且对导压管用的球阀要求高,安装要求也高,最好还是用孔板,多操些心多排污疏通,做好防堵工作。

楼主:
楼上的说的在理,不要再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