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A首次下载项目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使用WinCC flexible2005 HF2组态TP177A,在首次下载项目时,使用MPI适配器(一端是USB的),触摸屏DIP设置为MPI接口,TP上设置为 channel2(MPI速率187500或96000),组态PC传送设置MPI模式\COM3\传送速率115200(没有与触摸屏设置对应的),传送后报错误:传送波特率不一致.改为串口传送也一样.
后使用CP5512在MPI模式下传送报:组态软件版本低于TP操作系统版本.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组态要用SP1版本,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首次下栽)

网友A:
用232电缆哎

网友B(2008-02-13):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系统告诉是PC软件版本只能用于12,而触摸屏是13版本得,现在还没解决,找到解决方法告诉你。

网友C(2010-08-23):
TP177A过去下载组态正常,现在生产工艺改变了。组态修改后无法下载了,老是显示通讯端口设置不对或电缆有问题。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