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伺服和矢量变频
笔名在这里显示?

楼主(2007-12-20):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通常说的全数字交流伺同步服驱动器和矢量变频器有哪些区别?所谓的矢量变频是什么控制方法?KeB的驱动器,拿F5来说,是变频器还是同步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是有区别的,交流伺服驱动器配同步永磁电机的情况下,肯定是矢量变换控制,矢量变换控制是一种电机的控制算法.
变频器也可以用矢量变换控制算法,但变频器一般用无速度传感器的算法,主要是对低频是的电压补偿.伺服驱动器对频响特性有很高的要求.而变频器一般只有电流环,最多还可以扩充速度环,伺服驱动器还有位置环.

网友B:
矢量变频通常指异步电机的一种电流矢量幅值闭环,而矢量角度和旋转速度开环的调速方法。

伺服驱动所用的电流矢量控制中矢量角与转子磁极相位存在严格的“闭环”对应关系,矢量旋转速度则取决于瞬时速度,稳态条件下与目标速度成线性关系。

网友C:
矢量变频通常指异步电机的一种电流矢量幅值闭环,而矢量角度和旋转速度开环的调速方法.

感谢波恩大师,终于搞清楚矢量变频怎么回事了,以前一直觉得伺服是矢量,变频没法矢量。原来如此。

波恩还是版主吗?

网友D:
变频也有普通变频器和矢量型变频器。
不过就应用(宣传)上来说,矢量型变频器在低速下能输出较高力矩。